[求助] 请问是否是ir drop引起这种电压不足的现象

楼主(2023-12-13):
新人在做数字后端的项目,drc lvs 后仿检查过之后,模拟的学长提取了网表到cadence里跑,结果有些电压是1.4v,原本vdd vss分别是1.8v和0v的,这种现象是ir drop吗?

网友A:
有跑irdrop吗?redhawk看看是不是电源规划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跑irdrop吗?redhawk看看是不是电源规划的问题

没用过redhawk,请问大佬ir drop会出现这种现象吗?如果是的话,把power strap打密一点会不会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过redhawk,请问大佬ir drop会出现这种现象吗?如果是的话,把power strap打密一点会不会改善?
...

会但是你这掉的确实感觉有点多,如果不想跑redhawk,那就打密集一点stripe宽度宽一些再跑一下试试。如果还是没变就得再找找其他原因了,当然直接跑功耗最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但是你这掉的确实感觉有点多,如果不想跑redhawk,那就打密集一点stripe宽度宽一些再跑一下试试。如果 ...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但是你这掉的确实感觉有点多,如果不想跑redhawk,那就打密集一点stripe宽度宽一些再跑一下试试。如果 ...

大佬,我又看了一下,这个信号是模拟那边一上电,给了vdd vss就变成1.4v了,数字的输入都还没给,有没有可能它原来就是1.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