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的二进制冗余电容

楼主(2023-12-13):
      我用simulink搭了个模型(32、16、8、4、2、2、1,带了一位冗余,冗余范围是2),然后数字码=32*b1+16*b2+8*b3+4*b4+2*b5+2*(b5c-0.5)+1*b6,我现在有两个疑问想请教下各位大佬。
     第一个是按照上面的计算公式,-0.5只是减去一个offset,那输出数字码转为电压量后去做FFT的时候,减不减应该都不影响精度吧?但是我不减的时候有6bit精度,减了过后反而寄了?我模型没有用到实际电容,用的是下面这种权重

       第二个是假设b5位判别出错,也就是(32、16、8、4、2、2、1)红色这个“2”出错,那b5c也可以纠正回来。于是在正常量化完前5位后,我对量化出来的数字码随机加一/减一,(目的是给b5引入1bit的误差。11111和00000不引入,防止溢出),我本意是想看看b5位完全出错的话,凭借着b5c的冗余纠正,最终的结果是不是理想的。但是加了这个误差过后,出来的精度只有不到5bit的样子。搞了半天还是不明白为啥会错,希望大佬们能提点一下小弟

网友:
#1 冗余电路其实就是换了一个量化器  你通过冗余这个得到的7 bits冗余码对应的十进制数和6bits 二进制码对应的十进制数是一样的(小于step误差哈),所以你拿未修正前的十进制数去做FFT就是对的,问题在于你修正的那个-0.5,CC liu是为了把7bit 冗余码子转换为6bits 二进制码字才提出了一个修正值,你可以算算修正后的二进制码字 和不采用冗余的二进制码字,他们本来就存在误差,利用这个误差去做FFT肯定会稍微差一点,不过位数上去之后就不用很小了;CC liu这个冗余是为了解决高速高bit SAR ADC的建立误差,肯定会引入一个码字转换带来的转换误差(trade off);
#2  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很像,就是你忽略了冗余码字到二进制码字转换过程中的误差,可能这个误差才是你FFT变差的原因;比较过程中,如果冗余位出错代表比较器如果发生错误,后续权重可以补起;如果你完全随机这个过程,那么得到每一个修正code都会包含转换误差,那么FFT可能会更差;
说的有些地方可能不对哈,见谅

网友(2025-03-20):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