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 的发射级和集电极接在一起是什么用法啊

楼主(2023-12-13):
把BJT的C和E连到一起接一个电位,B单独接一个电位

网友A:
如果C/E端电位通常高于B端电位的话,那么有可能这不是三极管,而是利用EB结的zener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C/E端电位通常高于B端电位的话,那么有可能这不是三极管,而是利用EB结的zener管 ...

是的,C/E端电位都高于B端电位。能细说一下为啥是zener吗?谢谢!

楼主:
应该不是电容,这和mos管不太一样

网友B:
会分NPN和PNP型吧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分NPN和PNP型吧感觉

到都是npn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