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和Cadence Virtuoso AMS对于同一段Verilog代码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3-12-13):
小弟最近在做mixed signal的设计,遇到一个问题。同一段verilog代码,在ModelSim和Cadence Virtuoso AMS里加入同样的激励,但是得到的仿真结果不同。

这段代码里面本身有两个always块,我把两个always块在不影响我需要的功能的情况下,合并成一个。最终这段代码在ModelSim里面的仿真结果和之前用ModelSim仿真的结果一致,AMS仿真的结果也和ModelSim里面一致。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这种情况发生?AMS和ModelSim编译verilog代码的过程不一样吗?这两种不同的仿真工具对于代码中的always块是如何处理的呢?在设计中有什么要注意的点呢?

感谢各位的讨论和解答!

网友A(2025-03-18):
我也遇到了,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楼主解决了吗?

你好 我最终还是用一个always模块 并且我发现cadence里面用genvar不太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最终还是用一个always模块 并且我发现cadence里面用genvar不太方便

你是做混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混仿吗?

对 做的混仿

网友A:
请问一下,你做的混纺是用什么工具呢?是virtuoso里面的AMS还是synopsys的X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做的混纺是用什么工具呢?是virtuoso里面的AMS还是synopsys的XA?

virtuoso里面的AMS

网友A:
引用 楼主:
virtuoso里面的AMS

AMS你是咋做混仿的?简要说一下流程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S你是咋做混仿的?简要说一下流程可否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108308063bf686aea1

推荐这个视频 讲得蛮好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T411R7Kv?spm_id_from=333.788.videopod.sections&vd_source=ea8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