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PSRR的问题,求大神

楼主(2023-12-13):
如下图,电源电压是5~30V,想要输出一个稳定的电压,那么需要一个预稳压电路,让带隙电源波动不会太大,我想问一下这个仿PSRR的时候,应该从VIN去仿还是从VX仿阿

网友A:
从VIN去仿。PSRR=deltavout/delta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VIN去仿。PSRR=deltavout/deltavin

谢谢,这样仿的话这种结构的PSR都挺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仿的话这种结构的PSR都挺高,。。

对的,加了preregulator,等于输出对电源的阻抗很大,PSR好很多,其实你输出电压这么低(相对于30V输入来说),PSR怎么搞都应该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