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et_pins求助

楼主(2023-12-13):
sdc里约束false path。 dc综合会报找不到。  这个是naming_style造成的? 但改成 reg_0_/D似乎也不行。 不知道哪个地方能设置?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dio0] -to [get_pins ${HIER_TOP}u_gpio/data_input_d1_reg[0]/D]
Warning: Can't find object 'u_gpio/data_input_d1_reg[0]/D' in design 'digital_top'. (UID-95)
Error: Value for list '-to' must have 1 elements. (CMD-036)
0

网友A:
综合工具在读sdc的时候还没有map到std上,所以不识别/D,可以用/* -filter "full_name =~ *next_state || full_name=~ *D" 来代替;同时寄存器在综合完之后一般中括号会变成下划线,比如reg[5]会变成reg_5_.

网友:
读入的RTL在DC中会被映射成为GTECH,data pin的名字不是D,data pin的的名字是data_in,你可以这样试一下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dio0] -to [get_pins ${HIER_TOP}u_gpio/data_input_d1_reg_0_/data_in]

或者直接使用get_cells就好了
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dio0] -to [get_cells ${HIER_TOP}u_gpio/data_input_d1_reg_0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工具在读sdc的时候还没有map到std上,所以不识别/D,可以用/* -filter "full_name =~ *next_state || fu ...

想起来了,以前是用next_state.  但到了PT 又得给转成/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