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电压和温度

楼主(2023-12-13):
现在遇到芯片和电压相关性大,和温度相关性小。比如芯片1.0v能跑在-40度到125度。但0.99v 25度就不行。这大概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it it possible Setup time margin issue (timing margin issue)

楼主:
我觉得不像setuptime margin。PT 各种 corner 0.99v 都能pass。现在芯片是TT corner, 电压应该能更低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