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CE桌面经常会出现终端和文件管理器打不开的情况,需要登出,再登回,才能解决。

楼主(2023-12-13):
安装了xfce做为VNC的桌面,有时一切正常。
有时文件管理器和终端右键无法打开。这时候,往往需要登出这个账号,然后再重启vnc端口,才能继续使用。
有知道这个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在当前桌面新开terminal或在任意可用的terminal中执行 xfce4-panel  -r 一般就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当前桌面新开terminal或在任意可用的terminal中执行 xfce4-panel  -r 一般就能恢复 ...

如果已经打不开终端了呢,没有打开的终端。

网友:
我有碰见 VNC 在登录界面没有反应的,只能去手动重启VNC 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