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和func mode合并

楼主(2023-12-13):
请教个问题, mbist mode和func mode 想合并在一起。 我的做法比较简单。

在func mode的基础上, 增加一个TCK 的clock定义。其他都保持原样。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谢谢了

网友:
想法理论可行的。但如果DFT 和func的时钟差异比较大,可能会有很多vio需要一一分析确认。

网友A(2024-03-06):
clock做俩branch,一个给func,一个给mbist
用set_sense -stop_propagation分别禁用不同mode的clock可以避免virtual timing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ck做俩branch,一个给func,一个给mbist
用set_sense -stop_propagation分别禁用不同mode的clock可以避 ...

好主意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