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压capless ldo

楼主(2023-12-13):
最近项目遇到要做一个输入电压3.3v到30v,输出3.3v,负载变化范围0-40mA,且瞬态过冲不能超过50mV的capless ldo,看了好些论文都没什么头绪,尝试用fvf ldo做总是不能同时在3.3v或者30v正常工作,总是把fvf电流源反馈处电流压死或者飘掉,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经验能给指个路,大概常用什么架构实现这种ldo,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如果只是对瞬态跳变有要求,架构就比较随意了,主要是弄清楚瞬态跳变是由那些环路参数影响的进行设计。

网友:
高压器件很难做快响应吧,感觉很难实现哦

网友:
输入范围太大,能不能把电压分成几段,高压的先降个压再做;或者面积充裕的话能不能在不同的电压域做LDO出来,再统一降压(乱想的)

楼主:
整体芯片是个低串电池保护芯片,输入电压范围和电池电压余量有关,所以把输入电压分段做不同电压域的LDO是不太行的,毕竟电池电压是个不断降低从30v到3.3v的过程

网友:
瞬态过冲是什么意思?1ns叫瞬态还是1us叫瞬态?这两个条件去仿真差别十万八千里哦

网友:
我的想法是,功耗面积允许的话,整几个比较器判断一下电压大小(电压分段),然后levelshifter做一下高转低,再做LDO吧。而且你这个30V用LDO直接转3.3V的话效率也很低啊。
当然如果可以用DCDC+LDO的话可能会好一些吧(个人愚见)

补充内容 (2023-12-22 14:34):
刚看到这个,可能有用(不要管我说的) https://bbs.eetop.cn/thread-609978-1-1.html

网友(2025-02-11):
楼主有做出来吗,最近小弟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且瞬态过冲不能超过50mV的capless ldo???  电流变化率是多少?0~40mA是1uS还是100ns?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芯片是个低串电池保护芯片,输入电压范围和电池电压余量有关,所以把输入电压分段做不同电压域的LDO是 ...

毕竟电池电压是个不断降低从30v到3.3v的过程???

没有哪种串联电池是这样的,因为都有最低电压 (不管是铅酸还是锂电,镍氢和碱性)

网友:
支持30V那工艺也很重要了,先用齐纳二极管降到5V左右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