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什么会影响验证平台的运行速度,单从代码的角度

楼主(2023-12-13):
仿真给的频率会影响吗?
从开始运行到结束,假如每个clk都给一个变量赋值,这种会影响速度吗?
...........

网友:
频繁的计算或者内存空间处理,这些比较影响验证效率。比如for(int i=0;i=a+b;i++)和c=a+b;for(int i=0;i=c;i++),前者就会很慢。最近刚看了2012年DVcon的论文有感。

网友(点评):
最好还是试下,这种也行在编译器编译的时候就给优化掉了,

网友:
timescale设定的仿真精度吧,大概

网友:
忘了从哪看的了 仿真器是基于事件的 事件越多 越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