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安装PDK遇到问题

楼主(2023-12-14):
安装PDK时提示cannot find virtuoso, 怀疑是环境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把virtuoso加到环境里

网友B:
看安装教程,看看PDK包里自带的read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irtuoso加到环境里

安装时有指定virtuoso的路径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安装教程,看看PDK包里自带的readme,

read me没有说环境的问题

网友C:
安装过程中应该有个soft_init文件没有设置Cadence路径指向,所以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过程中应该有个soft_init文件没有设置Cadence路径指向,所以找不到

可以详细说一下这个文件在哪里吗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安装目录下打开virtuoso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一下这个文件在哪里吗

一般在PDK解压后的包里,或者安装过程中有单独设置Candence或virtuoso路径的步骤,那就需要你看看是不是没有设置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安装目录下打开virtuoso

打开virtuoso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在PDK解压后的包里,或者安装过程中有单独设置Candence或virtuoso路径的步骤,那就需要你看看是不是 ...

可能是不同的fab 没有这个设置文件

网友C:
哪家的?安装步骤中没有需要你设置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家的?安装步骤中没有需要你设置的地方吗?

SMIC的

网友C:
他家的应该还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家的应该还好呀

我私信你了

网友B:
我昨天安装了SMIC的,感觉写的挺详细啊,你方便把你INSTALL那段发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安装了SMIC的,感觉写的挺详细啊,你方便把你INSTALL那段发出来吗

已经解决了 不是环境问题

网友D(2024-05-20):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不是环境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相同的问题

建议 先检查virtuoso启动路径 如果没问题的话 再看Linux环境 这个要看你们公司具体的设置了

网友(2025-05-01):
引用 楼主:
建议 先检查virtuoso启动路径 如果没问题的话 再看Linux环境 这个要看你们公司具体的设置了
...

   能详细说一下吗 ?

网友(2025-10-18):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不是环境问题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同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