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的问题

楼主(2023-12-14):
wrie bond 封装中pad打线有裂纹,请问版图该怎么优化,为了增加应力,pad下放top via好,还是不放好

网友A:
好像不放吧?但是pad下面应该放置top metal 以及几层metal 来分散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放吧?但是pad下面应该放置top metal 以及几层metal 来分散压力?

感谢您的回复啊,我就是想问问,你们是TOP Metal , TOP VIA ,TOP-1 Metal还是TOP Metal , TOP-1 Meta,TOP_1 VIA , TOP- Metal

网友:
top met,top-1 via,top-1met

网友:
或者会不会本身你打线的线径就比较粗,你的顶层金属厚度太薄也会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