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xplorer界面下的蒙卡仿真如何设置

楼主(2023-12-14):
explorer界面下MC仿真的设置界面与ADE XL中的有些不同,缺少图2中的第3步,save data to allow family plots 选项,导致无法画出管子贡献率的图,有大佬知道如何操作,才能解决吗?就是图1中框框的中的选项如何设置。

1

1

2

2

网友A(2024-04-22):
楼主现在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知道了吗

知道了,看我关于MC的新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看我关于MC的新帖子

啊看到了但是咱俩不是一个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2024-11-17):
新帖子的链接能发一个吗? 没有找到。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