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试题,RC滤波电阻电容损耗问题?

楼主(2023-12-14):
如图所示,输入Vin为50%占空比的方波,当频率fvin=50Hz或者1Mhz时,电阻和电容上的损耗?

网友:
直接在频域算谐波成分剩多少应该很快

网友:
精确表达的话,对方波做一个傅里叶级数展开,列出表达式,根据RC的截止频率,滤掉的频率就是损耗。进一步的,可以在cadence里用理想源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