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采用OOK调制信号的TX or RX,功耗如何计算

楼主(2023-12-14):
OOK信号因为低功耗的原因常被收发机采用。电路工作原理一般是通过数字信号的0来关闭电源,从而使电路没有功耗,达到节能的目的。数字信号的1来使电源导通,电路工作。这里有个问题一直困惑,数字信号的0和1是不固定的,周期和占空比都不确定,而电路功耗的计算需要知道平均电流,这个平均电流不固定,功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楼主(2024-02-02):
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MAC协议规定的开启(用来通信)关闭(休眠节省能耗),功耗算一个周期就可以了;如果是通信协议规定的开关(比如OOK),基带信号是随机信号,没有周期性,不过看概率基本是50% (足够多的序列),所以常开状态下的一半就对了。

网友:
是的,数据发射前,需要白噪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