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p+ n和 n+ p在这里的区别吗

楼主(2023-12-14):
如题,搞不懂怎么算的面积和周长。这个不是俯视图吗

网友:
P+表示浓度比较高的P型半导体,比如PMOS源漏,NMOS的Bulk。N+表示浓度比较高的N型半导体,比如NMOS源漏,PMOS的Bulk。
P-表示浓度比较低的P型半导体,比如Pwell。N-表示浓度比较低的N型半导体,比如Nwell。

网友A:
为什么周长要去掉Gate一侧?还是要额外计算overl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周长要去掉Gate一侧?还是要额外计算overlap?

我就是不懂这个.......我不知道他问的什么意思,这个面积也不懂怎么算的,8*16不是随便n+或者p+一边的面积而已吗。我理解的pn结的接触面积是横截面的接触面积啊,但是他这里不是俯视图吗。我可能有点理解错误。但是真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懂这个.......我不知道他问的什么意思,这个面积也不懂怎么算的,8*16不是随便n+或者p+一边的面 ...

只要求计算连接到out的结的电容。即漏极对相应阱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求计算连接到out的结的电容。即漏极对相应阱的电容。

我好像突然懂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