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Place时设置cell间AA的间距

楼主(2023-12-14):
如题,求助在virtuoso中,Place自动放置功能时,如何设置两个数字模块间AA的距离(想指定为0.25)

楼主:
如果不能设置AA间距的话设置数字模块间的间距也可以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不会,我用过让他自己摆好后然后用Align设置间距

网友:
可以在底层数字模块里面做好prbndry,距离AA 0.125,重新pl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不会,我用过让他自己摆好后然后用Align设置间距

这样确实可以,但还是想要更全自动一点的方式解决一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确实可以,但还是想要更全自动一点的方式解决一下子

就alian,全部选中,一把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