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中二极管和三极管疑惑

楼主(2023-12-14):
在BGR中,之前看到的都是用BJT,有个疑惑,BJT在这种接法中不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吗?可以用二极管代替吗?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 A CMOS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with sub-1-V operation-Banba1999(附件,论坛没找到,sci-hub下载的),第一次见到用二极管的
所以想问问

A CMOS Bandgap Reference circuit with sub-1-V operation-Banba1999.pdf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用diode都是用bjt,论文上diode是不是只是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用diode都是用bjt,论文上diode是不是只是示意?

好吧谢谢

网友(2024-12-05):
BG里面的BJT是敏感器件还是产生噪声的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