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版图问题求助

楼主(2023-12-14):
版图器件正常导入画好之后LVS出现以下问题,器件重新导入也不行,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有可能器件调错,也可能连线错误

网友:
尺寸不对,可能是你改了尺寸,也可能是接错了

网友B:
是不是加的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加的dummy

对,我没改过尺寸,也重新导入过好几遍还是有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器件调错,也可能连线错误

我重新调了一遍还是有错误,连线看着也没问题

网友:
报版图比电路值大,但管子值是一样的,我遇到过类似的,我的问题是,底层dummy电路里没有被算到这个管子里了,你跑一下各底层lvs试试,或者AG滤掉dummy试试

网友C:
版图管子尺寸大了,你改尺寸试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没改过尺寸,也重新导入过好几遍还是有这个错误

那应该就是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dummy,没有加到电路里

网友:
建议先跑下DRC,排除是各种识别层没盖好导致的误差

网友:
layout里面加的dummy在电路里面加了吗

网友:
在LVS rule file增加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ALL再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图管子尺寸大了,你改尺寸试试呢

改原理图的尺寸吗?会有啥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