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C全片后仿验证问题

楼主(2023-12-14):
请教下大家,在ADC后仿RCC验证的时候,一般会进行性能上的瞬态验证吗?这样即使服务器够强悍,也需要几个礼拜的时间,一般是怎么规划呢?

网友A:
我这边接触的,一般都是验证功能性,性能的话时间够就跑,不够就不跑,
单个ADC还好吧,两三个礼拜也不是挤不出来,项目规划的时候后仿多留时间,前仿挤一挤
而且就算性能验证有问题了,也很少有时间去改,改了再验证时间肯定就来不及了,除非延迟输出(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B:
什么ADC要仿几个礼拜,R可以comb,减少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ADC要仿几个礼拜,R可以comb,减少节点

高OSR的SD 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接触的,一般都是验证功能性,性能的话时间够就跑,不够就不跑,
单个ADC还好吧,两三个礼拜也不是挤 ...

谢谢哈,后仿太慢了,spectre X基本跑不动,FX心里又有点打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哈,后仿太慢了,spectre X基本跑不动,FX心里又有点打鼓

spectre X最高可以跑到64核,开了active mode的话对于大的后仿网表应该是可以达到的,若达不到则说明电路规模还不足以算得上大。另外spectre X对后仿也有优化的算法和选项,不会需要太长时间吧。一般情况下跑C+CC就可以看出性能了而且还快,寄生R对于性能影响相对会略小些。这种电路spectreFX就不要用了,虽然跑得异常快但仿真精度也会很糙。

补充内容 (2024-9-6 11:45):
APS到64核,X可以到512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ectre X最高可以跑到64核,开了active mode的话对于大的后仿网表应该是可以达到的,若达不到则说明电路 ...

谢谢,另外请教下active mode是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另外请教下active mode是在哪里设置呢?

+mtmode=active

网友D:
求助怎么验证adc的inl和dnl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怎么验证adc的inl和dnl呢

仿真的话用ramp跑全码,然后计算器里dnl和inl函数直接算,,,,,说实话意义不大,看看还行,主要流片回来再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