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MOS管瞬态仿真电流问题

楼主(2023-12-14):
高压60V的P管,VG与VS都接一起,源端瞬态中50nS左右从0抬高到60V,在漏端有一个几十uA电流出现,在瞬态TOP仿真中这个电流影响正常工作了,有办法能抑制吗?

网友A:
放慢上电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慢上电速度呢?

改成mS就只有pA大小,但是放慢不了,工作频率800k

网友:
莫法,你这个寄生电容引起的,要么就减小管子尺寸来减小寄生电容,要么放慢上面的上电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