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m b e d i t2020.03启动报错

楼主(2023-12-14):
软件安装完后已经用pubkey -y和checksum -y过了一遍,SCL也同样过了一遍,license里feature加了integrator,并且格式上用fix.bat处理过了,用scl2021.03启动license看log显示一切OK,包括SSS啥的都过了。2018版本的软件如VCS、DC等都正常启动使用。唯有2020.03版本的e m b e d i t启动报如下错误:

ERROR: [Integrator: IAPI-372]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for feature 'integrator' .
求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A:
可以看看license那边的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license那边的报错

license的log文件没有看到启动软件相关的feature  IN和OUT,其它能正常使用的软件能看到feature  IN OUT相关记录

楼主:
已搞定,是license的问题,不能用packge的方式,所有feature用INCREAMENT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搞定,是license的问题,不能用packge的方式,所有feature用INCREAMENT

good to know,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