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EM时,peak current 的估算?

楼主(2023-12-14):
请教各位大神,比如pdk上只有125度的平均电流密度J,没有温度系数也没有peak值,如何估算150度的peak值?假设peak取10倍的平均电流、150度比上125度的平均电流能力的温度系数比值为0.5,那么我是否可以估算出150度的peak值为:J*0.5*10。
问题1.我这样的处理方式对嘛?

问题2.请问各位大神是怎么处理的?
问题3.比如150° peak,各位对于孔电流能力是怎么处理的呢?
问题4.各位大神谁能给出peak current 与结温之间的公式,不胜感激!

网友A(2024-01-30):
目前还没有专家解答呀,AC Iave和Irms、Ipeak分别在什么条件下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没有专家解答呀,AC Iave和Irms、Ipeak分别在什么条件下使用

你好,平均值 均方根 峰值,其中均方根代表有效值,我认为总是介于平均值和峰值之间,所以我平时并不看这个值。一般avg是一定要过的并且留点余量,peak我们公司一般也要求过,如果实在不允许,大概要结合占空比评估并让设计人员和领导拍板(不给自己找麻烦就都要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