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种带动态偏置的并联反馈结构

楼主(2023-12-14):
在一篇硕士论文里看到的在LDO误差放大器和调整管中间接的一个缓冲器,后面推导了两个极点形成追随负载电流的形式,我不理解M21和M24的电流为什么都是αIout,有朋友解答一下吗

网友:
贴下论文吧

楼主:
还有就是为什么负载从空载到满载的时候,N1点的电压会降低呢,希望能得到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同样不懂,等高手

网友A:
M24作为功率管MP的采样管,采样负载电流,M25的栅极也连接到栅漏短接的M24的栅,因此M24、M25的电流都是和负载电流成比例关系的。这样也可以得到M21和IOUT是成比例关系的。
负载从空载到满载的过程中,MP的电流增大,在负反馈环路的调节下,节点N1需要降低,从而拉低MP的栅,提供更大的负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4作为功率管MP的采样管,采样负载电流,M25的栅极也连接到栅漏短接的M24的栅,因此M24、M25的电流都是和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