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ADC的input buffer

楼主(2023-12-14):
最近在研究高速ADC的input buffer,发现论文大多使用较传统的source follower,外加旁路电容,提供电流回路,以提高线性度。我想问这种结构的好处是什么呢,相比于push-pull和FVF,或者说,为什么不用后两种结构?可能我看的论文还不够多,有点以偏概全,求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2024-01-17):
目前在做一个高速的input buffer,输入频率2GHz,但是SFDR始终很差,达不到论文的性能,
如图,在输入端加入了一个变容mos管,论文里面讲,这个变容器上的电容的电压两端变化相位和输入信号相反,达到补偿线性度的作用。
但是我仿真下来,感觉效果不是很好,或者说没有效果。

网友:
你用了大信号吗

网友A:
很好奇这个能做到2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这个能做到2g

是用的低压管,但是VDD=2.5V,GND=0V,输入共模电压1V,小信号就是摆幅700mv的正弦信号,是全差分结构

网友B:
我之前也是对着论文的结构和尺寸设计电路,结果从来没能成功达到过论文的性能,几次之后就再也不这么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对着论文的结构和尺寸设计电路,结果从来没能成功达到过论文的性能,几次之后就再也不这么干了。 ...

我倒也不是一定要对着他的尺寸照搬,我就是想复现一下,顺便再改进,结果我现在性能远远达不到,而且论文里面的补偿感觉很玄学,不懂为什么他能提高性能,话说大佬现在都是咋设计的呀

网友C:
什么工艺啊?28n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倒也不是一定要对着他的尺寸照搬,我就是想复现一下,顺便再改进,结果我现在性能远远达不到,而且论文 ...

调电路线性度先低频再高频,低频简单,高频复杂,你现在哪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电路线性度先低频再高频,低频简单,高频复杂,你现在哪一步了。

我现在在高频,其实我的目标是5GHz输入,性能8位,但是我在2GHz输入遇到问题,性能只有6位,SFDR40多dB,当然我还没有一味的加宽度;我现在有几个疑惑
1.我推导的小信号模型,推下来带宽200G,按理说应该远远满足性能要求,但是实际不够
2.我发现尾电流源输出阻抗太低,使得性能变差,因为我用理想的电流源验证过
3.我这篇论文他性能能达到5G,但是面积很大,我现在还没做到那么大的面积,但是他的补偿,我搞不懂为什么那么补偿,就是我上面贴的那个图,我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感觉对性能没有帮助,我已经疑惑了

网友D:
我会优先考虑super source follower和FVF,大尺寸和大功耗是必须的。你的带宽太宽了,我不会做一个这么宽的单通道ADC,你的制程后仿可以支持吗?我肯定会做成时间交织的ADC。这种capacitor feedforward的buffer不一定是宽频的,你要调的,5G不低了,你要当成RF来做了,特别是layout,太长的线要小心。你是做SAR吗,你的速度这么快,你的reference buffer输出阻抗可以做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会优先考虑super source follower和FVF,大尺寸和大功耗是必须的。你的带宽太宽了,我不会做一个这么宽的 ...

FVF结构要带buffer,不然线性度太差了。我这边感觉还是SSF更好做一点。高带宽的话。只是要牺牲电压裕度。

网友E:
别说论文,之前做过一个逆向某大厂的8G带宽的输入的ADC,输入buffer也就是个source follower.
push pull和FVF没仔细分析过,很多分析只考虑低频的输出阻抗降低,不考虑高频时候输出阻抗跟低频的一致性,可能会有问题?然后还有输出摆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说论文,之前做过一个逆向某大厂的8G带宽的输入的ADC,输入buffer也就是个source follower.
push pull和F ...

我昨天就做简单的cascode source follower,然后仔细设置了Vdsat,然后把摆幅降低100mV,性能变好了,emm但是论文里面的补偿我也试了,依旧没用,很难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就做简单的cascode source follower,然后仔细设置了Vdsat,然后把摆幅降低100mV,性能变好了,emm ...

你贴的图中的结构高速应该不太好使。对于高速ADC,input buffer输入得是50欧电阻,这个C1和M3的gm的串联构成的额外输入阻抗,可能会导致S11带宽上不去,或者说输入结点的带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贴的图中的结构高速应该不太好使。对于高速ADC,input buffer输入得是50欧电阻,这个C1和M3的gm的串联 ...

谢谢大佬,我现在用这种结构,带宽是这样,性能是8.6bit,sfdr=56dB,然后我又迷茫了,论文里面的提高线性度的方法都不管用,懵逼了,已经在瞎调中

反馈的input buffer

反馈的input buffer

带宽

带宽

网友F:
不用push-pull和FVF可能是可靠性的问题。人家把core管做在很高的电压域,不好做反馈的。
旁路电容改善线性度的原因你贴的图里也讲得很清楚吧,这个东西只能建议多看ali的书,多分析了。保证所有管子都在饱和区只是线性度的基本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现在用这种结构,带宽是这样,性能是8.6bit,sfdr=56dB,然后我又迷茫了,论文里面的提高线 ...

要不你把管子调大看看?因为影响线性度主要是gm嘛,gm大了会好起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现在用这种结构,带宽是这样,性能是8.6bit,sfdr=56dB,然后我又迷茫了,论文里面的提高线 ...

只跑DC工作点是不行的,你得注意一下最大输入摆幅的时候所有的晶体管有没有工作在饱和区(或者直接跑个DC仿真输入给最大/小输入电压看有没有工作在饱和区),我感觉应该是这个问题吧。之前帮人debug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期望12bit结果就7、8bit。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你把管子调大看看?因为影响线性度主要是gm嘛,gm大了会好起来的

感谢回复,我已经尝试过增大gm,通过增大w,使得Vov尽量小,目前已经在亚阈值边缘了;然后我增大电流,gm确实增大了,但是尾电流源的电阻也变小,性能提高不明显;感觉已经到这种结构的极限了,SFDR提不高呀,论文里面写的提高线性度的方法不管用orz

单端buffer

单端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跑DC工作点是不行的,你得注意一下最大输入摆幅的时候所有的晶体管有没有工作在饱和区(或者直接跑个D ...

感谢大佬,确实在最大/小电压的时候,有个管子进入亚阈值区,性能提高到9位了,但是不知道别人论文的70dB sfdr咋做的,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push-pull和FVF可能是可靠性的问题。人家把core管做在很高的电压域,不好做反馈的。
旁路电容改善线性 ...

那个旁路电路太玄乎了,不管咋调,都没啥效果,难道是后仿才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工艺啊?28nm?

tsmc 28n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旁路电路太玄乎了,不管咋调,都没啥效果,难道是后仿才有效果?

不瞒你说当时我调也没效果。现在想想可能是注入的节点阻抗不够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确实在最大/小电压的时候,有个管子进入亚阈值区,性能提高到9位了,但是不知道别人论文的70dB ...

亚阈值区无所谓吧,主要还是得vds得大于vdsat,想要线性度尽量把晶体管的vdsat往上抬吧。人家的线性度好,也可能是因为摆幅小?

网友:
这是哪篇文章能说下么,我去学习下

网友H:
突然发现这不是我们部门之前发的A 6-GHz Bandwidth Input Buffer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突然发现这不是我们部门之前发的A 6-GHz Bandwidth Input Buffer么。。。。

您好,我有一点印象记得这一篇是西交张老师发的吧

楼主(2024-02-21):
引用 网友H:
突然发现这不是我们部门之前发的A 6-GHz Bandwidth Input Buffer么。。。。

这篇文章,这个好像是西交发的,难道也是你们部门的吗,求讲解呀,麻烦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好,我有一点印象记得这一篇是西交张老师发的吧

这个补偿,太玄了,没仿出来

网友(2024-04-22):
这种结构可行

网友:
这种结构没啥问题

网友(2024-09-23):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现在用这种结构,带宽是这样,性能是8.6bit,sfdr=56dB,然后我又迷茫了,论文里面的提高线 ...

感觉普通的ssf或者fvf的sfdr很容易就能到六七十吧,带宽20个G,负载电容几百fF

网友J(2025-01-09):
请问input buffer的带宽怎么仿真,是用pss大信号还是ac小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input buffer的带宽怎么仿真,是用pss大信号还是ac小信号

有开关复位的话,得pss+pac

网友K(2025-05-06):
大佬们,这个结构是怎么复现和仿真的,我为啥连基本增益为一左右都没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佬们,这个结构是怎么复现和仿真的,我为啥连基本增益为一左右都没达到 ...

你的增益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