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不能按比例缩小的问题,如何copy更低的电流?

楼主(2023-12-14):
现在我有一对低压cascode电流镜,Iref为12.5nA,cs管尺寸为500n/20u,m=1,cg管尺寸为500n/2u,m=1,想要得到12.5/2=6.25nA的输出电流,直接把W改成250n的话输出很差,仿真为8.64nA,请问各位前辈我该怎么设计才能得到6.25nA的电流呢

网友A:
串联两个做镜像,不过6nA真能出吗?不考虑噪声吗

网友B:
这么低的电流没遇到过。只分过Ibias的1uA,分成1/4倍,4个管子串联  (管子挺大,5u/20u),不知道你的管子最小尺寸是多少,我觉得你用2个500n/20u串联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的电流没遇到过。只分过Ibias的1uA,分成1/4倍,4个管子串联  (管子挺大,5u/20u),不知道你的管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两个做镜像,不过6nA真能出吗?不考虑噪声吗

网友:
一般学校才做这么小。
很简单。做个unit cell,电流是6.25n.
Iref那边放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