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版图和原理图的二极管 面积对应不上 求助大佬

楼主(2023-12-14):
是这样子的,跑lvs的时候发现ESD的版图和原理图二极管的面积、电阻的阻值对应不上,然后苯人想着,既如此,那就改电路图上的value吧,但是数值除不尽,有很多位小数,而软件只支持小数点后两位,所以改完之后呢,LVS还是过不了。如下图所示。所以求助各位大佬支个招,感谢,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有一个设置精度
TRACE PROPERTY D R R 3
TRACE PROPERTY D A A 3

后面的3是精度3%的精度偏差可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设置精度
TRACE PROPERTY D R R 3
TRACE PROPERTY D A A 3

这个设置精度的按钮在哪里找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精度的按钮在哪里找呢?

在检查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检查文件中

那就是LVS rule 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LVS rule 文件?

是的

网友:
LVS搜索TRACE PROPERTY 没有的话,就搜索 VARI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