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工艺下,版图中M1金属密度明显很低的情况下,DRC报错说M1金属密度超过85%

楼主(2023-12-14):
我在用SMIC40工艺画版图的时候,DRC报错

M1maximum density (%) in 125um *125um window with step size 62.5um is 85%以及
M1 maximum density(%) with 840um*840um window is 70%
以下是我版图部分的截图
图中全部都是M1金属,可以看到M1金属密度明显不可能达到85%,但DRC依旧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
图片中外围的模块都是一些数字电路子模块,内含一些晶体管;中间都是一些M1金属一列列的走线,除M1外没有其他层。
是不是我对density的理解有什么误区呢?

网友A:
他是125um*125um,你点一下看是那个位置,然后用tool里面的工具自己看一下报错那方块里的密度

网友:
step size 62.5um is 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125um*125um,你点一下看是那个位置,然后用tool里面的工具自己看一下报错那方块里的密度 ...

点击相应错误,版图上显示的是很大一个框,这个框覆盖了我整个版图,没办法知道哪个窗口密度超标。density calculator做了,最密集的两侧M1密度也不过40%,不知道为何它说125umx125um窗口内会有密度超标的情况

网友:
有撒dummy吗  如果撒了  算density都要算进去的

网友B:
smic40定义检查密度是M1i_all = M1i or M1DUM , 看下有没有撒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ic40定义检查密度是M1i_all = M1i or M1DUM , 看下有没有撒dummy

没有dummy,我截图中已经是全部M1图案了

我后来看了一下,DRC说我M1密度超过100%了,原因是DRC将M1面积除以AA_14a_a面积的比率算作是M1密度,我不太清楚符合什么条件的区域才算是AA_14a_a区域
上图是某一区域的density报告,这个窗口内有效的AA_14a_a区域比M1面积还小,所以密度大于100%,不是很懂为什么要这样算密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dummy,我截图中已经是全部M1图案了

我后来看了一下,DRC说我M1密度超过100%了,原因是DRC将M1面积除 ...

看一下你layout中有没有BORDER那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你layout中有没有BORDER那一层

有的有的,是不是border规定了芯片边界,导致金属密度过大呀?
这个全是版图上的border,因为这些子模块本身含有border

---------------------------------------------------------------------------
谢谢大佬的一阵见血,给整版加上border框后,M1密度从大于85%变成小于10%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