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很奇怪的电平位移电路

楼主(2023-12-15):
电平位移电路  SW-BST转GND-BST

有没有大佬能指点一下  为什么此时DN不是低 ,这个电路的左下是不是接错了啊 只见过二极管连接并联交叉耦合的 这又交叉耦合又二极管的没看懂是怎么个事  求大佬指点

网友:
看不太懂为什么

网友:
希望大佬解答

网友A:
把左边共栅管去掉也就是你说的二极管连接并联交叉耦合电路,这种原始电路有个问题,就是一端输出为高的时候,对应所接的二极管负载会导通产生静态电流,所以为了输出高的一侧不产生静态电流,添加受对侧输出电压控制的共栅管用以隔离静态电流通路,只要保证添加的共栅管不影响正常建立过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左边共栅管去掉也就是你说的二极管连接并联交叉耦合电路,这种原始电路有个问题,就是一端输出为高的时候 ...

大佬说的共栅管 是指的这两个管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说的共栅管 是指的这两个管子吗

不是,你圈出来的是开关管,我提到的共栅管是下面一排的M4/M5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圈出来的是开关管,我提到的共栅管是下面一排的M4/M5管

谢谢大佬 这个我想明白了    我实际仿真起来QN一直为高,反而在QN为低的时候   我单仿去掉开关管子 ,DN为高的时候  紫色线还是为高 ,求教大佬 为啥 Q是一个高值啊

网友B:
感觉这种结构速度要更快一点,普通的交叉耦合对source看到的是GND,上面叠开关以后需要关掉的那路NMOS只需要开关管栅极电压低于下面管子的VDS+VTH(近似于一个VGS+VTH)就可以把这路断开了,能够加快Q和QN的变化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结构速度要更快一点,普通的交叉耦合对source看到的是GND,上面叠开关以后需要关掉的那路NMOS只需 ...

老哥  我实际仿真起来QN一直为高,反而在QN为低的时候   我单仿去掉开关管子 ,DN为高的时候  紫色线还是为高 ,求教大佬 为啥 Q是一个高值啊

网友:
M1142管子下拉能力太强了,接D的那个P管上拉能力太弱了,导致流进的QN这个节点的电荷全被M1142泄放掉了,把它的尺寸改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