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 请问如图是个什么结构,两个BJT这样接base不是浮动的吗

楼主(2023-12-15):
(图片)

网友A:
是不是当电容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当电容用呀

我看整体电路觉得是电容。。但是不知道是咋分析出来的。能麻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整体电路觉得是电容。。但是不知道是咋分析出来的。能麻烦细说一下吗?谢谢!
...

发射级和集电极接在一起与基极形成两端器件分别做上下极板,中间是氧化物做介质,电路中常用做电容,MOScap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样做相对于mim,mom,面积更小,也不会多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级和集电极接在一起与基极形成两端器件分别做上下极板,中间是氧化物做介质,电路中常用做电容,MOSc ...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