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IC PA 小信号稳定性分析求助

楼主(2023-12-15):
我在使用ADS仿真模拟单级A类放大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将晶体管加入稳定电路仿真小信号稳定性,K值>1,负载稳定圆(L_StabCircle)和源端稳定圆(S_StabCircle)与smith chart无交点;但是将输入输出阻抗匹配电路加入后,将S-parameters控件的仿真频率步长 frequency step设置的比较小一些后,仿真整个电路的稳定性,这时显示K值>1,但是在工作频点附近,负载稳定圆(L_StabCircle)和源端稳定圆(S_StabCircle)上有些单独的频点落入smith chart内部

楼主:
我在使用ADS仿真模拟单级A类放大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将晶体管加入稳定电路仿真小信号稳定性,K值>1,负载稳定圆(L_StabCircle)和源端稳定圆(S_StabCircle)与smith chart无交点;但是将输入输出阻抗匹配电路加入后,将S-parameters控件的仿真频率步长 frequency step设置的比较小一些后,仿真整个电路的稳定性,这时显示K值>1,但是在工作频点附近,负载稳定圆(L_StabCircle)和源端稳定圆(S_StabCircle)上有些单独的频点落入smith chart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