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0nm提取MIM电容寄生参数,XACT和XRC提取结果差别很大?

楼主(2023-12-15):
小弟最近在使用tsmc180nm的MIM电容,对MIM电容进行PEX提取寄生参数。先调用一个库里10u×10u的MIM电容,模型自带电容206.3fF。版图里其他连线都不加,直接在上下极板打pin,提取上下极板的寄生电容

选择XACT和XRC提取出来的上下极板之间的寄生差别很大,XACT提出来有20f,XRC提出来只有3f,
按我的理解XACT应该是更高精度的提取,可是上下极板之间的寄生会有20fF,感觉有点儿大,XACT和XRC哪个才更接近实际情况呢?谢谢大家~

网友:
蹲一个大佬回复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使用XRC的结果,毕竟XRC Runset开发和release基于的是silicon data,XACT是基于drawn layout和3D物理结构的,尺寸和dielectric constant和实际是有差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使用XRC的结果,毕竟XRC Runset开发和release基于的是silicon data,XACT是基于drawn layout和3D ...

哇,感谢您的回复!那按您的意思XACT其实并不准确吗?还是说只是在提MIM的寄生参数时候XACT不准?在其他时候XACT也不如XRC吗?
您说"XRC基于silicon data"而“XACT基于drawn layout和3D物理结构”,silicon data是指什么呢?小弟从字面上理解XACT看起来更高级,为什么它的尺寸和dielectric constant与实际有差异呢?
谢谢您~
(小弟对这方面不太懂,大佬别介意~)

网友B:
把device打散 去掉mim识别层, 再进行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evice打散 去掉mim识别层, 再进行对比

您好,我试了,去掉MIM识别层,提取结果几乎不变~,您有什么建议吗,谢谢您

网友C:
差这么多应该信模型了

网友:
楼主大哥 我想要t18的手册学习 请问您联系方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这么多应该信模型了

您好,请问您说的信模型是指什么模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说的信模型是指什么模型~

直接调出来显示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调出来显示的数值

哦哦哦,但是他既然能提出寄生电容,是不是说明这个寄生电容确实没包含在模型里,感觉PEX文件应该会忽略mim模型自带的电容,然后去提额外的寄生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哦,但是他既然能提出寄生电容,是不是说明这个寄生电容确实没包含在模型里,感觉PEX文件应该会忽略m ...

这两个论断都不能保证是对的,具体还是要看抽出来的网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那个版本的calibre,我用的2016,用XACT 3D会直接卡住
卡在“extracting (3D fieldsolver) bin 1 of 1”这个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那个版本的calibre,我用的2016,用XACT 3D会直接卡住
卡在“extracting (3D fieldsolver) bin ...

我的calibre版本是2015.2_36.27

网友(2024-05-06):
请问能分享一下这个工艺库吗? 我的工艺库没有mim电容的mc仿真的文件。可以不要版图文件啊哥,也不外传  dzynice@qq.com

网友E:
tsmc180nm还能用xACT?这么老旧工艺fab厂不是只提供xRC文件吗?

网友(2025-01-17):
帮顶,最近我仿真也遇见这个问题了,不知道.18这个xACT3D模型是否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tsmc180nm还能用xACT?这么老旧工艺fab厂不是只提供xRC文件吗?

嗯……我不太东pex文件里怎么看xact还是xrc模型,不过xact确实是可以跑动并成功提参的

网友:
确实就是xact 3d基于物理结构,xrc是fab提供的rule。我们这边的一个规则就是xrc作为sign-off,xact作为参考(通常xact提出来的参数都会比较大)。如果关键节点,只能通过版图再仔细分析了。

网友F(2025-04-11):
你好 请问有xACT使用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请问有xACT使用教程吗

我当时就是网上随便搜的virtuoso后仿教程,然后里面会讲如何设置XACT还是XRC,具体教程链接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