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请问如何通过命令把lvs中识别寄生二极管打开

楼主(2023-12-15):
求助大佬!请问如何通过命令把lvs中识别寄生二极管打开

网友A:
#define extract_dnwdio        // Turn on to extract parasitic dnw diode
#define extract_pnwdio        // Turn on to extract parasitic nw-psub di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fine extract_dnwdio        // Turn on to extract parasitic dnw diode
#define extract_pnwdio       ...

lvs command file 有相关option  打开

网友:
关闭就是将“#define”前面加“//", 屏蔽这条command;
反之,前面去掉”//"即是打开
所以你所列的这两条命令默认就是打开状态,抽取寄生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