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fab .18工艺电容LVS问题求助

楼主(2023-12-15):
LVS电容处有这样的问题,之前没画过这种电容,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DRC目前没有错误

网友A:
版图上认成一个了?是靠的太近了?
能截图吗?

网友:
应该是不同电容用了同一个N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上认成一个了?是靠的太近了?
能截图吗?

我是这样画的,不知道对不对,没画过这种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画的,不知道对不对,没画过这种电容

都贴在一起了?分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贴在一起了?分开吧,

明白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