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浮动电压源?浮动电流源?

楼主(2023-12-15):
想问一下对于class AB到底需要的是浮动电压源还是浮动电流源呀?感觉有人管M18 M20叫浮动电压源,有人叫浮动电流源。搞不清楚了有点

网友:
从这个电路的原理上讲,是通过电流镜像的方式决定了输出管的电流,应该叫浮动电流源;但是从现象上来说,输出管的栅极电压变化导致电流变化,所以叫浮动电压源也没问题。

网友(2025-02-28):
17,19是电流源;18,20是受17,19控制的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