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出现问题

楼主(2023-12-15):
The statements in this 'always' block are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synthesis policy. Only an 'if' statement is allowed at the top level in this always block. (ELAB-302)

请问大佬们,这个问题是代码里哪里有问题呀,if语句出错了么?

网友A:
时钟只能有一个,其它的都是set,reset,多时钟在always外面m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只能有一个,其它的都是set,reset,多时钟在always外面mux

好的,谢谢

网友B:
你那个CKA跟CKB这么写是异步置位的,但是你没用上,相当于工具也把他当作时钟了,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CKA跟CKB这么写是异步置位的,但是你没用上,相当于工具也把他当作时钟了,冲突了 ...

谢谢!已经改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