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试题】分享一个题目,感兴趣的大佬,可以回答下

楼主(2023-12-15):
1.理想五管运放,不考虑二级效应,
2.尾管工作在饱和区,Vth=0.8V,gm=1mS Ids=100uA;

问,输入对管为2V和3V时,每个管子流过多少电流,处于什么工作状态?Vo和Vx的电压为多少?

网友A:
输入对管分别在饱和区和线性区,套用公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对管分别在饱和区和线性区,套用公式就可以了。

不是线性区,而是截止了

网友:
VX用尾管算,VO由于3v这边是线性区不会高多少,至于两边的电流,大体上还是50u上下,除非你能把负载管也拉死

网友:
既然是理想 那么就是 50/50;左边饱和,右边线性!

网友:
Vo可以为任何在(vx,vdd)的值! vx可以比较快的算出

网友:
极端情况:右边截止,Vo到了vdd

网友:
输入看来是大信号,于是只有一边有电流。左边为0,右边100uA。
vx为:2-0.8=1.2V,由于运放开环右边输入管为线性区,vo大约等于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