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YGLASS Multi-Mode CDC的问题

楼主(2023-12-15):
在尝试CDC mult-mode的时候遇到了不少问题,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文档说,要在SGDC里面嵌入

“if($current_mode == <mode1>) {
....
}
else if .......
"
但是工具会报错,不认这个写法,文档也没有说的特别清楚。
想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
可以打开spyglass或者你工具的shell,然后单独敲命令,看到底报什么错。你的$current_mode是不是定义错了之类的。

网友(2024-04-09):
看下你cdc的文档跟apygalss版本一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