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lec检查rtl和综合网表的一致性的问题

楼主(2023-12-15):
主要是因为综合时自动插入了clock_gate,导致lec检查时出现了 non-equivalent,请问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悬赏设置错了

楼主:
主要是想通过手动的方式给它整成equivalent的

网友:
Rootcause 应该不是ICG。

网友A:
do.file 里面有写set_flatten_model -gated_clock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file 里面有写set_flatten_model -gated_clock 吗?

加了这个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这个搞定了!

如果你是用Genus综合的话,是可以写出do.file,里面会根据综合做了些什么,写出module让lec调用相应的算法去comp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Genus综合的话,是可以写出do.file,里面会根据综合做了些什么,写出module让lec调用相应的算 ...

我用的dc,那应该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dc,那应该不行

好奇问下,为什么会使用dc+lec这样的组合呢,是dc+fm跑过了拿lec再验一下双保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问下,为什么会使用dc+lec这样的组合呢,是dc+fm跑过了拿lec再验一下双保险吗?
...

啊?我也是被安排这样做的,一般不推荐这样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我也是被安排这样做的,一般不推荐这样做吗?

啊? 我猜对了嘛。。。   我只做过dc+fm 和 genus + lec ,各家用各家的工具组合保证r2g的,我还以为dc+lec是因为没genus license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我猜对了嘛。。。   我只做过dc+fm 和 genus + lec ,各家用各家的工具组合保证r2g的,我还以为dc+l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组合,大概率是没有licens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