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lec检查rtl和综合网表的一致性的问题

楼主(2023-12-15):
主要是因为综合时自动插入了clock_gate,导致lec检查时出现了 non-equivalent,请问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主要是想通过手动的方式给它整成equivalent的

网友A:
加上这个就可以了:set_flatten_model -gated_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这个就可以了:set_flatten_model -gated_clock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