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线和底线短路有什么快速排查方法吗?

楼主(2023-12-15):
线实在太多了 今天瞪了一天也没找到短路的地方,有什么好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大佬们

网友A:
断开一段点亮看哪里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一段点亮看哪里短路

这个方法我觉得好用

网友:
把明显不是GND的线打上标,用short locate

网友:
就用断线发,这样我觉得是最快的

网友:
选中lvs option中的run short isolation,一般short的位置会在高亮的路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