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pentitan SoC st验证环境 firmware load

楼主(2023-12-15):
如题:opentitan SoC st验证环境 firmware load

各位小伙伴,最近在研究opentitan这个项目,发现SoC tb 没有firmware 加载的task 或者$readmemh()系统函数。
找了半天,在vseq中发现一个task cpu_init ,使用backdoor 方式加载。但是固件是怎么编译来的呢?
有小伙伴研究过这个项目吗?

网友A:
opentitan项目用的是bazel编译系统,全部编译运行 bazel build //sw/...  具体可以看官方文档  doc/getting_started/build_sw.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titan项目用的是bazel编译系统,全部编译运行 bazel build //sw/...  具体可以看官方文档  doc/getting ...

doc里没有描述使用的编译器,没有看到riscv-eabi-gcc的options ,好像是用verilator来编译c case的??
感觉找遍tb相关的.sv ,没有明确加载firmware的地方。大佬你了解吗?想把dv_sim 跑起来,但是感觉好困难。。
fusesoc一直网络加载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oc里没有描述使用的编译器,没有看到riscv-eabi-gcc的options ,好像是用verilator来编译c case的??
...

在源码 hw/ip/rom_ctrl/rtl/rom_ctrl.sv 里面 BootRomInitFile 添上 firmware 的路径,就可以加载 firmware。

如果用的是OTP那在源码 hw/ip/otp_ctrl/rtl/otp_ctrl.sv 里面的 MemInitFile 添上 firmware 的路径。

网友B:
我研究过opentitan,cpu固件是c编译生成的,其实和嵌入式写固件一回事,看那个start.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研究过opentitan,cpu固件是c编译生成的,其实和嵌入式写固件一回事,看那个start.S吧 ...

怎么加载你研究过吗?

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opentitan 依赖太多了,无论是bazel/dvsim。导致现在都没办法跑一下仿真。
如果bazel可以把固件编译出来,然后仿真可以跑起来,就可以确定cpu_init 加载了什么东西。。
opentitan确实是一个很牛皮的项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加载你研究过吗?

我目前遇到的问题是,opentitan 依赖太多了,无论是bazel/dvsim。导致现在都没办 ...

刚才看了下,说错了,不是start.s,是examples/sw/simple_system/common/crt0.S,这里是c程序入口

去年看了下这个,最开始也觉得牛逼,不过现在放弃了,外国人的风格,简单的东西搞的太复杂了,比如那个bazel,dvsim完全没必要引入,徒增麻烦,一个regression搞得相当麻烦,我想剥离都不好弄。不过里面的一些小工具,和一些uvm agent可以挖出来复用

安装运行我成功过,不过确实有点折腾,一定要装ubuntu 20.04,并且要翻墙,网络要足够好,会下很多很大的东西
不过我在公司的服务器centos上就完全装不了,各种坑

opentitan/sw/device/tests这里面的最好跑,用不到vcs,直接就可以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下,说错了,不是start.s,是examples/sw/simple_system/common/crt0.S,这里是c程序入口

去年看 ...

我现在用vcs跑通一半,
中间会报的error:
1.opt_ctrl.sv 的一个parameter 设置超限问题,
2.xprop 配置问题。

解决后跑到仿真阶段会报下面的问题,
太难了。。

仿真阶段报错

仿真阶段报错

生成的fsdb

生成的fs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titan项目用的是bazel编译系统,全部编译运行 bazel build //sw/...  具体可以看官方文档  doc/getting ...

bazel 目前可以编译了。当时是在centos7 上,后来切换到ubuntu22.04 ,把所有的python 依赖下载好后可以编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下,说错了,不是start.s,是examples/sw/simple_system/common/crt0.S,这里是c程序入口

去年看 ...

我是想研究一下opentitan 固件加载,c和sv之间交互有什么奇淫巧技。

刚开始的时候看到/hw/dv/sv/mem_bkdr_util这个组件,感觉很好用。设想eda功能仿真的时候不需要每次都编译c,而是通过firmware 自主和sv握手交互。
后来看到其实不是的。依然是每次仿真都会bazel编译c,然后生成vmem。

opentitan 看着很牛逼,但确实不符合中国的ic宝宝,哈哈。目前我接触的tb/flow ,好像和这个出入挺大的。顶层集成大家比较喜欢HDLGen这类的,
regfile/regmodel/cheader大家习惯源头是excel ; sv里的外设agent ,大家习惯用爱国版vip ;bus matrix 大家习惯用dw_axi/NIC400 ;主要是desgin相关的东西,没经过验证实在不敢用。

这么算下来,opentitan想要用,得大改,大改基本等于重造了。

总之验证工程师可以学习一下,看看。design就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研究一下opentitan 固件加载,c和sv之间交互有什么奇淫巧技。

刚开始的时候看到/hw/dv/sv/mem_bkd ...

关键是各种爱国版vip太复杂了,要想用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如果公司有积累,有人指导还好,否则在网上查,自己琢磨文档,效率极低。比如svt里的abp vip,一般人都不会用吧,如果引入那个,学习vip的成本,比整个abp本身都要多,本末倒置了。opentitan里的vip都有源码,感觉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各种爱国版vip太复杂了,要想用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如果公司有积累,有人指导还好,否则在网上 ...

习惯了synopsys vip风格就好了,没那么难用;习惯了搜索vip文档,vip集成,很好用的。毕竟商业vip 开发的功能/机制都是比较全的

另外,synopsys 想看源码也是有的,咸鱼搜一下

网友(2024-04-21):
请问这个项目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2025-01-07):
楼主现在跑起来了吗,可不可以分享教程,有偿

网友(2025-04-02):
有时间学习一下openti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