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版本问题

楼主(2023-12-15):
问题:跑纯模拟电路仿真时,virtuoso开启的是spectre19.1的版本,没有问题,正常仿真。 但是带了数字code想跑数模混合仿真AMS,在仿真时报错,说pdk不能解密,同时我看到它调用的spectre版本是15.1的,
请问友友们这个ams仿真怎么去配置它开启的是哪个spectre呢。
在报错中它提示是pdk中某个高压管有问题,我将高压管的model去除,只保留低压管,也能跑混合仿真,spectre版本也是15.1

这个是pdk的问题还是 spectre版本的问题呢

报错:decryption failed : the reason could be CMI2.0 or earlier version library is loaded, invalid encrypted data or earlier version of spectre.

网友A(2025-02-21):
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最近安装了一个新的工艺PDK  仿真跑的时候也报decryption failed

网友B(2025-08-01):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最近安装了一个新的工艺PDK  仿真跑的时候也报decryption failed ...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试一下加入这个xrun参数: -ams_flex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这个是spectre版本太低了,跟工艺厂询问后,换成和他们一样的高版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