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OTA的Bandgap环路STB分析,低频相位从0°上升到90°再下降

楼主(2023-12-16):
我在SMIC 40nm工艺上仿真Bandgap的STB,出现了低频相位从0附近上升再下降的曲线,BG内部就是传统的带OTA的反馈环路(有正负反馈),STB计算出来的结果是没问题的(0dB处,PM足够),TRAN仿真的MC结果显示一切正常,所以这个电路不应该有环路稳定性问题。
同样的电路在TSMC 40nm工艺上STB波形都是正常的。这个是工艺model的问题吗? 理论上低频不具备震荡条件,不至于说相位 从0开始增加到90°,再到高频处下降。

网友:
同问,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只不过是带了LDO后的BG成这样了

网友A:
零相移说明在当前频率下是正反馈,可能是ac量从差分对的负相端耦合到正相端。
你试试把正相端的参考电压用理想电压源替换试试,注意如果有kick-back filter的话也要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相移说明在当前频率下是正反馈,可能是ac量从差分对的负相端耦合到正相端。
你试试把正相端的参考电压用 ...

请问,环路里有正反馈和负反馈,负反馈是要大于正反馈的,否则环路不会稳定,tran仿真会有震荡。
那么,如果现在STB出现这种低频相位从很小值升高到90°再下降的情况,我们是否可以忽略,或者认为不存在环路稳定性问题呢?
若要根治这个问题,是不是要进一步加大负反馈和正反馈的作用差?具体如何操作呢?谢谢。

网友A:
只要trans仿真没问题,这种低频处0相移是可以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trans仿真没问题,这种低频处0相移是可以忽略的。

多谢。

网友(2024-07-25):
有答案吗

网友(2024-10-09):
不会仿真的是21年的tcas的那篇bandgap吧,但是别人论文上是从180°开始下降的,有点说不过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