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设置两个快捷键分别是自动对齐和按设置的距离自动对齐呀

楼主(2023-12-16):
20资产

网友:
windows----toolbars----align;设置相应的距离即可,或者按A然后F3进行距离设置也可

网友A:
分别把这些语句加入到想加的快捷键就行

网友:
这也是论坛上一个大佬分享的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669 Bytes, 下载次数: 3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别把这些语句加入到想加的快捷键就行

大佬这些语句都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