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启用spectre仿真器

楼主(2023-12-16):
如果在ADE L——Setup——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 Options里把Simulation Performance Mode改成Spectre,就会报这个错误,并且无法正常启动和停止仿真。
用APS正常无错误

网友:
spectre 没有安装好吧?

网友A(2024-01-20):
同问,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木有

解决了,是缺feature的原因

网友(2024-03-09):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缺feature的原因

请问如何添加feature,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5-06-30):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是spectre确feature还是virtuoso缺fe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