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VF结构的LDO中折叠共源共栅误差放大器的分析

楼主(2023-12-17):
大佬们,小弟初学设计,看到了这个FVF结构的LDO,“其中的误差放大器是由Mc1和Mc2构成的折叠cascode组成,其中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为Vout,反相输入为Vin,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为Va”这样理解是对的吗?这样理解的话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应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
电压是Vset定的,增益约为gmp*roa

网友:
1)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连接到Vset;
2)Vset 到Vout的小信号增益是1:  gmp*gmc1*rdsc1(1+gmc2*rdsc2)/[gmp*gmc1*rdsc1(1+gmc2*rdsc2)+gdsp];
3)负反馈,输出电阻低 1/[gmp*gmc1*rdsc1(1+gmc2*rdsc2)+gdsp];
仅供参考。

网友(2024-06-19):
楼主解决了 吗?初学者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