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ultisim仿真软件的使用

楼主(2023-12-17):
multisim的内置运算是怎样的原理呢?仿真真的准吗?

为什么这样零输入的运放电路能得到不断增加的电压?

网友A:
运放-端 悬空了 结果 仿真器自己乱算的  这是要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端 悬空了 结果 仿真器自己乱算的  这是要做滤波器?

计划用运放搭建积分器,但发现积分运放输出端很迷。这是在无输入时算出的电压,实际仿真时这个数还在不断增大直到几千伏。在输入交流信号时,积分输出也会存在一个直流偏移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划用运放搭建积分器,但发现积分运放输出端很迷。这是在无输入时算出的电压,实际仿真时这个数还在不断 ...

建的测试电路有问题哈  负端没有偏置  按照附件仿真运放性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