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msc65nm mom电容求助

楼主(2023-12-17):
小弟最近使用tsmc工艺有两点疑惑
1.小弟最近在使用tsmc65nm工艺,发现tsmc的mom电容的金属下面有一个poly层还有有源区od,tsmc为啥会加这些层,希望那位大佬可以解释一下。

2.在网上下载的tsmc65nm工艺,mom电容需要额外的license,那位大佬有解决办法或者能否告知小弟哪里有完整的pdk

不胜感激!

网友:
tsmc的mom电容的金属下面有一个poly层和有源区od的原因可能是以下几点:

Poly层(Polysilicon): 在金属和氧化层之间添加poly层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提高电容的匹配性能,降低电容的温度系数,以及减少电容的电压系数12。
有源区(Active Area,od): 在有源区添加层的原因可能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电容性能,同时确保与电路中其他元件的集成3。 有源区也可能用于实现一些电容的自举效应,这在某些电路中可能是有益的3。
Trench或Deep N-well层(tsmc工艺中的一种特殊层): 这些层可能用于进一步调整电容的性能,或者用于隔离电容结构和邻近的器件

网友:
电容下的DIFF  工艺上控制寄生用的;

网友:
  • 金属层(Metal): 这是电容的两个极板,它们之间的电场导致电容效应。金属层的选择和设计会影响电容的电容值。此外,金属层也用于连接电容到电路中的其他部分。
  • Poly层(Poly Silicon): Poly层位于金属层下方,它在MOM电容结构中通常用于提供额外的电容,增加总电容值。这样的设计使得电容的电容值可以更容易地调整,以满足特定的设计要求。
  • 有源区(Active Area,od): 在有源区添加层的原因可能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电容性能,同时确保与电路中其他元件的集成。有源区也可能用于实现一些电容的自举效应,这在某些电路中可能是有益的。
  • Trench或Deep N-well层(tsmc工艺中的一种特殊层): 这些层可能用于进一步调整电容的性能,或者用于隔离电容结构和邻近的器件。Trench结构也可以用于减小电容之间的干扰。

总体而言,这些额外的层和结构的添加旨在优化MOM电容的性能,使其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电路设计需求。这种定制化的设计允许工程师更精细地控制电容值、电容非线性和与周围电路的集成。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

没有,基本没希望的。

网友(2024-07-10):
你好,想问一下你用的tsmc65nm的mom电容,电容的耐压是如何设置的?是通过修改finger space来提高耐压值的吗?

网友(2024-09-20):
引用 网友B:
tsmc的mom电容的金属下面有一个poly层和有源区od的原因可能是以下几点:

Poly层(Polysilicon): 在金属 ...

谢谢大神

网友(2025-05-29):
请问这个许可证有地方找到吗?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2025-11-16):
T28下面有两种MOMcap,一种就是你说的带PO的有bulk电极,另一种就是上下两个电极